solidworks中弯头的画法与展开方法?

楼主(2011-05-13):
请教高手指点solidworks中弯头的画法、与展开方法!!!多谢了

网友:
钣金工具

网友(2011-08-12):
我也不会画,也在学习中

楼主:
共同学习,共度难关,

网友:
期待高手讲解 顶一下

网友:
四节直角等径弯头:,
第一节展开:
第二节展开: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几大步骤,展开功能我会用的,关键没方法

网友:
1、先确定你要用几节,是否为直角,还有管的直径和弯曲半径。
2、然后计算每节的角度,中间节是端节的二倍。
3、根据直径画一个圆拉伸一圆柱,根据第一节所占的角度草绘直线,拉伸切除,然后抽壳,第一个节就出来了,然后中节也是一样,不过角度是端节的2倍。
4、装配。
5、转化为钣金,展开。
等我有时间给你详细说明,现在上班呢呵呵。

网友(点评):
画个直线就能拉伸切除?不用画个矩形框啊?

楼主(2011-09-19):
谢谢你了,不过还有一种做法。需要进一步努力

网友:
谁知道 告诉一下了 谢谢了

网友(2019-04-03):
画内切圆 画辅助线 建立2个基准面 放样折弯  基准轴阵列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