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圆片的分离

楼主(2011-05-13):
现有:直径为300MM*0.5厚的不锈钢圆片堆叠成一垛的垛料中,如何将不锈钢片进行逐一分离。
具体要求:不得分出后有两片重叠的现象;
需考虑:圆片太薄且平,很容易片与片之间相互吸附。如遇有加工油的情况下就更难分离了。
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用4个吸盘吸住最上面一张,吸得位置要分开两侧,先提升一侧吸盘,揭开钢板一个边缘,然后吸走最上面一张。要想确保万无一失,做第二个动作后加一个超重报警程序。
不知可行否?

网友:
1、由于不锈钢不能导磁,所以电磁分离就到不到目的
2、刀片主要的吸附力在于轴向,建议在径向偏心转动后用吸盘吸走

网友:
静电分离,或者磁性分离,自动冲压行业用的多了

楼主:
磁石分离用于铁材一类的还算可以。不锈钢就不行喔。
静电分离不知是什么样的原理,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谢谢!

网友A:
奥氏体不锈钢不导磁,马氏体不锈钢可以

网友:
这个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做个简单装置一片片推开即可

网友:
这个很复杂吗?以前纸张都可以一张一张分页呢!
看你是怎么堆的,如果杂乱无章的堆的话就有点麻烦,要是整齐的堆在一起,那就简单

网友:
不锈钢、不锈铁都是不锈钢,区别是吸不吸磁!
一种方法是将堆叠产品置于圆孔定位装置内,只露出嘴上一片产品,侧面用气缸治具精确推分开,完成一推分动作后,远控定位装置就顶出最上一片产品。当然这个高度位置以及推分离的位置度的适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多谢您的方案!采用您的建议在部份案例中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会存在以下问题点:
1、圆片在下料后会有一定的毛边,且平面度不是理想中的那么标准。所以推料装置以及底部的顶升装置要做得非常精密,材料厚度才0.5甚至0.3MM,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1.0MM以上可以考虑的。
2、因为直接采用侧面推的方法,如遇产品边缘有毛边的情况会与下面产品进行摩擦,导致表面的划伤。
所以这种方案可以考虑用到表面要求不高的场合以及产品厚度较厚的场合。

网友: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应该好好想想

网友:
俺也有个难题,如何将外径8mm内径4.8mm厚0.2mm的不锈钢垫圈套入一根阶梯轴上面!阶梯轴的直径分别为3mm,3.6mm,4.8mm,6mm.

网友:
把它们泡在柴油里,然后再分离会轻松点

网友:
楼主问题再详细点,比如怎么样的料

网友(2011-06-21):
这个要考虑是从下往上进料还是从上往下进料:
(1),从上往下进料的话,可以采用落料后用气缸将单片顶出的办法,不过楼主你这个太薄了实现起来有难度,推荐采用从下往上供料的方式(2);
(2),用顶料机构从下往上顶料仓中的片料,然后用吸盘将单片料吸附到需要使用的工位, 吸盘吸出一片后顶料机构往上顶出一点以保证片料和吸盘的吸附距离, 这里可以采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的顶料机构,也可以用气缸.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啊  厉害啊
http://inetwork.168beautyfit.com

网友(2013-01-10):
楼主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氏体不锈钢不导磁,马氏体不锈钢可以

马氏体不锈钢好像没有板材。

网友:
放在一个料桶里,然后用气缸一个一个推出去就行了

网友:
用气动吸盘较好。为了可靠,可以在储料斗上增加一个小的气体振动器防止前后黏连、

网友:
我感觉用鼓风机吹散在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