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瓶机上瓶子翻转180°那部分导轨的曲线怎么计算?

楼主(2011-05-13):
有谁知道洗瓶机上瓶子翻转180°那部分导轨的曲线怎么计算的啊!
有知道的大侠可否说下啊。

楼主:
1)、R=1180
         THETA=246*T-33
         Z=0
2)、 R=1180-200*T
        THETA=-35*T-33
        Z=-309*T
3)、 R=980
       THETA=-68-44*T
       Z=-309
4)、R=980+200*T
       THETA=-112-35*T
       Z=-309+309*T

网友(2012-11-17):
关注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大侠解答!

网友A(2013-08-08):
曲线计算可以用相应的CAD命令TXT(中望),一点就出来了。整条链的轨迹都可以算出来。

或者用一般的cad命令 li 或者area 求面积的,但要是封闭区间,里面也会自动给出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计算可以用相应的CAD命令TXT(中望),一点就出来了。整条链的轨迹都可以算出来。

没有过CAD中那个功能,这个是三维空间的曲线也能这样计算?

网友:
3D的就不懂了 我是2D的菜鸟。德国那边都是用3D设计的。

网友B:
用三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维做

关键你得先写出瓶子在空间翻转的曲线方程式,然后才能三维建模。

网友(2013-11-14):
这个这边大多是现场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