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用什么材质钻头

楼主(2011-05-13):
我现在要加工直径10mm的孔,材料45钢,厚度14mm左右,硬度为270(布氏)左右,哪位高人知道用什么材质的钻头比较好吗?

网友:
我认为给45#钢 钻孔,,高速钢即可,,也可以采用合金钻头.....

网友:
同意ls,一般的高速钢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有什么要求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他什么要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算成洛氏硬度也才30°都不到,用普通的麻花钻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钻头就可以了  硬度又不高

网友:
普通的材料,用普通的钻头,高速钢的吧,便宜

网友:
恩,高速钢就行,我现在干的活就是45号钢,用普通麻花钻没问题的

网友:
要效率的话用合金的,批量不大的话就没必要用合金的了。

网友(2016-01-07):
高速钢就可以吧

网友:
钨钢材质都可以了

网友:
这应该是普通的热轧钢板,普通的钻头应该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