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润滑

楼主(2011-05-13):
请教各位师傅;电主轴轴承润滑用油气好还是油雾好;目前机床主轴轴承用油气润滑多吗?

网友:
SKF有专门的油气润滑系统,叫做Oil + Air   专门用于机床主轴轴承的润滑
至于油气润滑应用于机床主轴的多不多,我就不知道了。等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
当然用油雾好,只是代价比较高点,目前机床主轴轴承用油气润滑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