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的问题,用什么轴承好?

楼主(2011-05-13):
一个主轴两个轴承位,一个在前端,一个在中部位置,主轴直径在60mm左右。

要求要有一个轴向跟径向承受力力,都不是很大,但要求轴转一定不能跳动,5UM以内, 速度在70转/min,主轴要求跟上面那个主轴水平。用什么轴承好,原来用调心,但一直搞不好水平的.

网友:
用圆锥磙子轴承

楼主:
谢谢楼上,谢谢楼上

网友:
想请问一下LZ做何种高精设备,跳动要求在5UM以内!一般新的数控车床的主轴也实际达不到吧

楼主:
压三角丝的设备,把圆丝轧成三角丝  误差越小越好。

网友:
楼主是做选煤筛板 筛片的梯形丝???

网友:
既然轴向与径向受力都比较小,为什么不选用好的深沟球轴承呢,这样要好装配得多。两个轴承位最好和套加工,我们做模切底辊辊,加上装配误差跳动一般都控制在5UM一下。还有轴的直径过渡要均匀,不然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变形。

网友:
角接触轴承吧!不过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安装好

网友:
角接触精度较高,p5级足以,

网友(2011-10-25):
学习了我的主轴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