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环如何装进去??

楼主(2011-05-13):
本来的设计思路是把机械密封的弹簧座通过螺丝固定在轴上;由于设计时疏于思考,现在出现了设计缺陷,现在这个机械密封的弹簧座装不起来,装不起来的原因是80的孔没法用内六角扳手。求高手给我指点一二,告诉我怎么装进去。不甚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外壳打孔,专门下内六角扳子。

网友:
我没办法。这东西要是在我这出现。就一个办法:谁设计的找谁装。这明显是在设计时大脑想入非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设计的啦。我设计前端法兰是分体的,但是电脑里面有现在这个图和分体图,我同事出图时我刚好出差,呵呵...

网友:
轴上割卡环行不?.....

网友:
第一,如三楼,外壳打孔;
第二,加个零件,在轴上能下扳子的地方打孔,用这个过渡件顶住粉红色零件,既然是弹簧座肯定是单向受力,在左边顶住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装配顺序的问题,感觉设计可行

楼主:
外壳打孔,解决问题,谢谢朋友们留言...

网友:
先装密封环,再装轴。

网友:
外壳打孔的话怎么定位?哪位大侠说说呗,为什么不能有外六角呢?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按3楼方案办,计算一下孔的位置,孔径大于六角板手直径1-2mm.

网友:
做一个隔套,后端顶在轴承内圈上,前端定位你那个粉色的弹簧座,可以吗?

网友:
外壳打孔 简单、精辟……

网友(2011-06-12):
七楼的主意很好啊!!!

网友(2011-07-24):
把内六角扳手锯断,一点一点的拧进去。

网友:
我觉得外壳打孔的办法很好,装配起来方便!

网友(2012-02-01):
引用 楼主:
外壳打孔,解决问题,谢谢朋友们留言...

外壳能打孔不是问题,外壳不能打孔呢?

网友:
装配顺序!!  外六角也也拧不了,转不了

网友:
也只有外壳打孔了!!!!!!!!!!!11111

网友:
学习。同意3楼的观点.....嘿嘿!

网友(2012-03-06):
我也觉得是装配顺序的问题,装好再装入轴承内不就好了啊,就是看看一会维修方便不方便

网友:
搞什么螺丝,哈哈   搞台焊机焊死就行啊~~

网友:
先装上密封装置再装轴啊!难道这样装不行吗?我感觉打孔不是很实用!那就是完全违背了设计意图了。不管是从事机加工还是装配都要一切以设计为准,除非你能让设计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