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1-05-13):
现有一三相电机,想改为步进电机,问需要些什么参数?是不是只要知道想同转速就可以了?以前我没接触过,请教了.

网友:
应该要各种参数吧,扭力还有速数吧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雷赛科技,里面有技术支持文件,可参阅,不懂还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还不错,是国内比较好的步进电机制造商

楼主:
有没简单的方法呀?只是用一未定型号的步进电机替换已定型的三相电机呀。

网友:
步进电机的参数有:相电压、相电阻、步距角、起步频率、起步扭矩等等,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驱动电路,不能直接代替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
要看你干什么用,所需要的主要参数是什么,然后再选型。说得这么简单别人怎么给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