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个磨床的液压系统 ,磨床往复油缸速度25M/LIN---请教

楼主(2011-05-13):
我要做个磨床的液压系统 ,磨床往复油缸速度25M/LIN  求高手指点 油缸直径5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做个磨床的液压系统 ,磨床往复油缸速度25M/LIN  求高手指点 油缸直径50mm

LIN是什么意思?压力要多少?请告诉更多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min每分钟25米速度   压力4mpa

网友:
打错了。。min每分钟25米速度   压力4mpa6 o; l0 F1 w6

网友:
可选50L/MIN的油泵。4KW的电机。

楼主:
往复控制 怎么做啊  用比例阀和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