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气动执行器的零件 如何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楼主(2011-05-13):
如图  要加工一个外圆 和那个月牙的形状 端面设计好了装夹的地方
方便装夹 但是不知道什么设备适合做这个产品 一次性装夹加工完成

需要车铣中心吗 毛坯是精铸的铝。

网友A:
不知道要加工哪里。也不知道要求,说不出来怎么做。

网友:
最好给个附有加工尺寸的工程图

网友:
2个图得出的资料不够!!!!

网友:
全功能车削中心 ,4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加工哪里。也不知道要求,说不出来怎么做。

就是底部那个圆盘 要车加工 还有那个半圆月牙的形状 要铣啊  要求一次装夹 什么设备适合 性价比高点

网友:
自己改装一个专机!!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一次装卡加工,但是感觉不值得。这东西明显看起来没有什么精度要求的,除非批量很大,值得用高级床子加工,否则还不如分两个工序加工。如果为了保位置关系和所有零件加工的一致性,可以用工装来保障。

网友:
可以立加上加工,不知道工件总长是多少,如果有合适铣刀,底部的圆盘可以用铣代替车。月牙就好加工了。

网友:
要加工的面分别在零件2端,从图上看零件尺寸不怎么大,感觉还是分2次装夹。1次装夹个人感觉要上数控多轴联动,夹中间位置,费用较高,而且你零件太小,不好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