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POM材料的时候,怎么样才能防止变形?

楼主(2011-05-13):
我们才用的是先粗加工,粗加工之后变形很大,然后用铣床飞平之后才二次加工,但是二次加工的时候由于第一次加工的时候变形,飞平之后余量很多,导致二次加工在次变形!怎么样才能防止开粗的时候变形,是否跟刀具有关系,我们用的是合金刀加工!是不是因为加工的时候产生热量而变形,用什么样的刀具能减小发热!
跪求大哥们帮忙啊!

网友:
这个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POM如果加工后会发生变形那么有下几种原因:
1 你的POM板材内应力太大。这个跟厂家的生产工艺方法有关 。可以换其他厂家的。这个是产生大变形量的最大因素
2  夹装方式有问题。POM怎么说是软性材料。建议粗加工的时候夹装紧点。精加工于粗加工要有适度时间等待其自然变形完后在加工
3 刀具也是有一定关系,吃刀量根据刀具锋利程度和刀的类型来定。如果你的刀已经加工过它金属材料那么还是换成新的吧。我一般加工面的话都是用100MM飞刀盘清面。转速5000-7000.给进深度1.5-2MM

网友:
POM还可以通过热处理,参考下面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135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