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主轴300处跳动量0.008是用什么量具测量的?

楼主(2011-05-13):
高速主轴300处跳动量0.008是用什么量具测量的?怎样测量的?

网友:
有专门的芯轴,架千分表打就行了

网友(2011-06-24):
检验心轴插在中心锥孔中 300处跳动量用扭簧表测量为0.008即可

网友:
专业芯轴和杠杆千分表

网友:
用300验棒、拉到机构、千分表就可以

网友:
应该不是在它高速旋转的时候测的

网友(2011-07-26):
应该是测量主轴的端面  外圆的跳动量    用千分表   杠杆表就可以测量

网友:
我好像传过类似的附件啊

网友(2011-11-02):
回六楼,不是在高速旋转时。我们这电主轴出厂时都是人工,用手旋转打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