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切割机的刀具~干切削 高速钢??

楼主(2011-05-13):
铝板切割机
打电话 问了下  厂家  用的刀具是 高速钢 的   干切削
而且  线速貌似很高  因为用的 是 高速电主轴 一般工作在18000转/分钟
厂家只说是 德国进口的
有人了解这种刀具吗?  能不能介绍下?高速钢 刀具 能做到这样的 性能?

http://www.tudou.com/v/6zLt2ZU0ZrU/v.swf

网友:
就是雕刻机,转速甚至能达到24000rpm

小进给量高速切削,是能达到这么高的性能的,高速切削的时候,由于切屑被高速甩出,切削热大部分被切屑带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  高速钢  能受得了 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
当然可以啊,高速切削和普通切削有很大的不同,转速超过6000rpm之后,就会体现出一些差异,转速越高差异越大

高速切削的时候,进给量很小,但由于其线速度高,切削效率并不低,甚至比普通切削还要高,由于其不需要冷却,或者只需要喷雾吹气冷却,属于绿色制造技术的一种,十来年前就有很多人在研究了

网友:
这就是雕刻机  广告行业用很多的 由于电主轴的转速高 刀具基本都不用高速钢的   一般是合金单刃铣刀为主。

网友:
同意5楼说的~想要刀具去找雕刻刀销售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