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140云南产普车,倒柜下面齿条会打掉,为何?

楼主(2011-05-13):
我们这有一台CY6140云南产普车,为什么倒柜下面齿条会打掉,就是可以带动大托板,已经换了两根了,请教各位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
倒柜?是导轨吧,看看是不是大拖板齿轮轴弯了.

网友(点评):
齿轮轴弯了只是托板跳动了

网友:
是不是负荷太大了吧

网友:
肯定是机械某个地方坏了!好好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负荷,应该是带动的齿轮轴弯了,齿轮轴好好的怎么会弯呢,找不到原因?

网友:
你查查轴承,看看齿轮轴的轴承是否损坏了

网友:
先前有没有撞车或撞刀的历史

网友:
我的沈阳140买半年,车螺纹时撞刀坏了两回,掰了4个牙

网友:
有空把托板箱拆开看看,估计里面那里转到某个地方卡死造成。

网友(2011-06-18):
是不是齿轮也打了。所以换上去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