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蜗轮的最小传动比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1-05-13):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5?

谢谢!

网友A:
查了一下,蜗轮蜗杆还可以增速,可达1/15

网友:
从理论上可以达到,但是在加工时会有很多困难,可以选择交错轴螺旋齿轮传动赛

楼主:
受益匪浅,感谢楼上各位!这是新的收获,二楼的结果我也在手册上看到了,三楼的这个“交错轴螺旋齿轮传动”我要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我是2楼,貌似我理解错了,虽然可以增速,但蜗杆的变速区间是两个不连续的区间,1.5能否达到还真难说,不知道蜗杆最小减速比能到多少

网友(点评):
就是45度的斜齿轮

网友(2011-07-01):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蜗轮蜗杆还可以增速,可达1/15

请教了,蜗杆蜗轮传动如何增速啊?

网友(点评):
貌似是蜗轮为主动件,蜗杆为从动件,不过这样也跟楼主的题目不相符了,蜗杆最小传动比较大

网友:
要想达到1.5,蜗杆必须6头以上,加工难度大,滚刀制作困难,蜗轮根切还需考虑等等会有一大堆问题

蜗杆采用多头ZI蜗杆,用渐开线圆柱齿轮代替蜗轮,则减少了很多麻烦,但是相应的也由线接触变为点接触,承载能力会降低

网友(2012-07-18):
(⊙o⊙)哦,我公司就做涡轮蜗杆,所以学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