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涂板,请教

楼主(2011-05-13):
感觉以后的钣金加工都会往这个方向走啊!

楼主:
滚涂板是铝板基材表面进行脱脂和化学处理后,滚涂优质涂料,干燥固化而成。基材材质和覆膜板一样。通过高性能的滚涂加工工艺,能更有效的控制板材的精度、平整度、成功消除传统导致的凹凸和褶皱,令建筑装饰色彩均匀细腻、柔和亮丽,根据采用不同的涂料和滚涂方法品质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它表面的膜厚度要比覆膜板薄,只有0.04mm,所以正规的滚涂板一般都要比同一规格的覆膜板要薄0.1mm。但是由于采用滚涂工艺,它相比覆膜板更不容易产生色差。相对覆膜板反光很柔和,好清理,而且不易划伤变色,只是价格偏高。
  如何鉴别滚涂板:
1]鉴别方法:
  1.用打火机烧,无刺鼻的塑料味道;
  2.烟熏的部位擦掉污渍后,色彩依然艳丽;
  3.用刀片在扣板侧面刮,无塑料层脱落用手指轻弹,声音清脆。
  1)滚涂板的主要特点:
  ①耐温性能好,铝的熔点为660度,一般的温度达不到它的熔点。
  ②环保性强,不易变黄 采用无铬处理液进行操作,弥补了覆膜板易变色的缺陷;滚涂油漆含有活性化学分子,促使材料表面形成一种保护层。活性化学分子稳定易回收,满足环保要求。
  ③耐腐蚀因为其表面有一层严密的氧化膜,具有很强的附着力,抗氧化性,耐酸、碱性强,耐腐蚀,耐衰变,耐紫外线照射等特点。
  ④色泽均匀、恒久,其颜色均匀细腻.柔和艳丽,避免了传统喷涂的个别色差现象,不论多大面积的吊顶,其颜色色泽始终如一.持久恒新。
  ⑤刚韧结合,板面强度极高。 刚韧结合,可随意切割,分条,弯弧,衡压、钻孔,连接固定及边部压缩成型。

楼主:
  有个好处是可以先喷涂,再加工,前几天我们厂里订了一批,我看了,折弯以后,油漆无裂痕.是不是以后有这样的生产方式,通过数控冲床冲出外形,然后把折弯机拉到客户那里,现场生产,这样可以省很多物流费用,而且节省大量的时间

网友:
可以减少表面处理工序,环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为装饰用不错,价格具体怎么样?

网友:
但是冲切后断面上没有涂层了,时间长了不会生锈吗?或者只有铝板才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现在的滚涂板都是用铝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