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怎么判断电机的转向   怎么判断电机有没有装反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电机转向你自己不会看吗?
你要电机怎么转,达到什么目的,结果有没有达到?
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反向了。

网友:
是不是在问,电机接电后,如何判断接电正确与否。

网友:
首先你要看你想让电机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动,在电机启动和快停止时都很容易判断,假使想反过来,把接线柱任意调换两个就搞定!!

网友:
电机本身正反转并不重要,关键是电机什么用途,需要它怎么转,可以通电后马上断电观察转向

网友:
针对不同种类的电机,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但是都少不了关键的一步:通电。

网友:
看散热风扇

楼主:
我之前不是很了解   问的很模糊   我问的是电机的安装方式   M1A  代表180  这个180指的是谁与谁的角度关系

网友:
如果反转可以将三相中的两相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电机上都有转向标签的
确定转向要根据从动件来确定

网友(2011-07-10):
我们一般是拿一根扎带塞进电机的风扇中,启动,就知道方法是否正确了,如果看得到轴,基本上可以直接目视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