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轴用什么材料较好,怎么热处理

楼主(2011-05-13):
我有一高速轴,转速超过20000r/mim,请教一下用什么材质好呢?怎么进行加工和热处理才不会变形?我查过资料说是用38CrMoAl做高速、精密的轴较好。加工基本是按这样的顺序:下料、粗车、精车、调质、磨外圆、氮化,可最后会有变形,轴线有弯曲,还有就是氮化后的外表很不美观,灰色的还有花斑,要不要抛光处理呢,抛光的话会不会影响其尺寸精度?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图纸如下:

网友:
氮化之后还可以精磨和研磨的,对精度还有修正作用。

高速轴通常氮化层有效深度要求0.5,实际氮化层深度还要增加磨削量,磨削量一般留0.08~0.15mm,氮化后要进行矫直。

楼主:
多谢指导,不过不知道氮化层能不能达到0.5,我看做出的零件氮化层好像只有0.1的样子,很薄的一层。国内的热处理都是偷工减料的哦,呵呵。并且这些厂家送过来的货都是把氮化作为最后一道工序的,难怪会变形,外表也不美观。

网友:
硬氮化深度是可以达到0.5的,氮化周期较长,至于氮化外观跟热处理设备有一定关系,可能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气氛不纯,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外圆可进行进一步精加工,只需预先考虑渗层深度和加工余量以及热处理后的变形即可。不过说来容易啊!

网友:
下料、粗车、精车、调质、氮化、磨外圆,这个工序不太合理,我认为的工序:
1.下料,退火,粗车,调质,精车,氮化,磨外圆。
下料之后退火处理,可以释放应力,精车放0.1的余量,氮化之后磨外圆。
氮化后590度回火氮化层为0.37-0.38,620度回火为0.38-0.40,650度回火为0.40-0.43。
我觉得这样的工序比较的合理。

网友(点评):
大仙啊。。我想了解一下,一般毛料下料时留多少余量,精车前留多少余加工量,磨之前呢?谢了大哥大!

网友(点评):
刚说的是棒料,那平板料呢??

网友:
38CrMoAl接触水会生锈,不知道你这个是否会接触

网友:
你的问题有可能出在调质后同轴度误差比较大,但是你没有检测,所以导致最后的成品误差也比较大。

像这种比较总要的轴,最好每一步都要检测同轴度的误差,这样才能控制好产品的质量。

网友(点评):
请问我想用SUJ2(日本料,相当于Gr15)做小轴,淬火至HRC55,可以吗?转速3000r/mim,轴受的力不大,但需要一定硬度为好,淬硬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防锈能力,不知对轴的稳定性有无影响?

网友:
学习吧,氮化还是要的吧

网友:
20000r/min?同轴度要求得多高啊?能说下是用在什么上边的轴吗?学习了

网友:
是啊,20000r/min这个转速也太高了吧。能说下是用在什么上边的轴吗

网友:
38CrMoAl氮化后硬度很高,但同时韧性特别差
不知道你的轴受不受冲击力,如果有冲击力的话用38CrMoAl氮化可能不会太合适
至于工艺,5楼的工艺是比较合理的。氮化后可以精磨,抛光不能保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这个轴太贵了。有没有必要。看一看这么细也不用那么麻烦。这轴也受不了很大力。

网友:
看着前辈的讨论,我又了解了这个工艺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轴贵吗?我们做的才40元一条。就是处理工艺复杂点,很多加工厂都做不好而已。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如材料或处理方面。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这根轴用不着弄那么复杂,你这应该是一般传动轴,又比较小,就用45号或40Cr调质轴颈处表面淬火就行,主要是精磨时保证尺寸及形位公差。精磨前可再进行一次定性回火处理,不会变形。

楼主:
补充说明下,这根轴是线圈绕线机的主轴,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最高转速可达5000r,同步带传动,4:1加速,所以最高转速可达20000r/min。不过机器运行速度一般在10000r 左右,因为有的线圈有3000或5000圈的,这样的话加上缠端子的时间差不多要1分钟了,对于电子产品1分钟才做1个产品是非常慢的了,制造商肯定要求提高速度增加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Cr调质,最后轴头淬火我也试过了,可还是变形,同轴度不行,轴头还有椭圆现象,所以高速运转时声音很大。我看过日本的零件是金属原色,光亮的。如果用40Cr做的话,最后肯定要发黑防锈,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光谱仪测一下材料的成分!!!!!!!

网友:
对于同轴度要求高的轴淬火之后必须要重新磨的
其实可以用40Cr调质,完了渗氮再精磨应该能保证使用性能的
发黑防锈的效果比较差,有资料说QPQ处理的效果比较好,你可以查一查

网友:
我感觉这种高速电机轴对韧性也要有很高的要求,氮化合金钢氮化后刚度很好,但韧性很差。如选20CrMnTi材质进行渗碳淬火后表面含碳高,提高了强度,芯部保持原来的高韧性,不知是否可行,工艺路线可为:下料,粗车,调质,精车,粗磨,渗碳淬火,精磨。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是用在涡轮增压器上面的么?

网友:
应局部高频淬火后再精磨

网友:
学习了~
个人觉得20CrMnTi可以
可能楼主不需要太大抗冲击

网友:
要看一下主轴的精度与有没有抗咬合的要求,如果要求不是很高那20CR/20CRMNTI都可以,但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38CRMOALA好一点.
还有点渗氮钢韧性很差这一个不是很认同.38CRMOALA也是调质后再渗氮的,碳的含量比20CRMNTI,强度也会比它高一些,但说到差还不算

网友:
38CrMoAl是属于氮化专用钢,做氮化处理效果是不错的,且在生产实践中已经被证实,我建议楼主用QPQ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与氮化的效果及工艺基本相同,但最终的外观比氮化后的好看,不过采用这种热处理(包括氮化)方式处理后的零件外径会变大,内径会缩小(如果你的轴是中空的),我原先做过一个类似的轴,一般工艺流程是,锻造毛坯---退火---粗车----调质----抛光----氮化-----磨外圆(一定是双顶尖顶住)------氧化处理---煮油,处理后的硬度在HRC55-60没问题,但做过这种表面处理的零件一般不用HRC直接打,有的用HV,还有的用HRA,美国人还有一种方法表示,我忘记了。不过我前段时间还查到有人说42CrMoV更适合做氮化,还说是的国人研究出来的,我没试过供参考

网友:
轴承套圈的内圆专用磨床的主轴(其实就是电主轴的一种)用的就是你这种材料,转速国内洛阳那边应该做到100000R/M了,国外更高。你可以找制造磨床的厂家去做(量大的话),20000R/M对他们来说很普通的。无锡机床厂  上海莱比泰  杭州还有一家都做得很好  你也可以找一些普通的做轴承套圈磨床的厂家  无锡比较多

网友:
HRC55-60用HRA我觉得不合适,用HV比较合适----个人意见

网友:
应该是HV来表示氮化后的硬度,比如说你的材料现在1000-1200HV就差不多

网友:
俺是将要踏上路途的新手,很是佩服前辈们的专业知识!受教!

网友:
我觉得用20CrMo应该也可以吧,以前看见别人做的摩托车磁电机的输出轴转速也有15000以上!! 热处理是碳氮共渗!!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最后一道工序磨得话在粗加工时一定要考虑到氮化后外径会涨大,涨大量一般在0.01-0.025mm,如果留的大的话,可能会使你的磨削量增大,致使你的硬化层变薄或没有,如果留的较小可能使你的磨削量变小,致使你不能校正热处理时的变形影响你的同轴度和直线度真圆度等

网友:
建议加工工艺:下料、粗车、调质、精车、磨外圆、氮化;因为调质是会使轴变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下,这根轴是线圈绕线机的主轴,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最高转速可达5000r,同步带传动,4:1加速 ...

问下,4:1增速是怎样做的能否讲解下
我对这轴真提不出什么看法,歪楼莫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4:1增速即大轮和小轮的齿数比为4:1,也就是传动比为4:1。一般的传动设计都是减速的,所以对增速好像有点陌生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4:1增速即大轮和小轮的齿数比为4:1,也就是传动比为4:1。一般的传动设计都是减速 ...

果然还是有这么用的,记得当初教科书上讲应该用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教科书确实该改改了

网友:
20000r/mim???太高了。60W的日本CNC才15000r/min 。
LZ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就敢接单,??不光加工。就是装配都是一大学问。太紧,高速一转发热。轴承,轴就完了。太松,声音很大。过飞机一样的,精度就不要说了。
如果LZ你做出了记得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开开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氮化的目的是什么,氮化后的组织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氮化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表面硬度及耐磨性,是心部保持一定的韧性这样的轴既有一定的耐磨性又能承受一定的冲击,当然还有耐腐蚀性,至于具体是什么组织我现在不能准确的回答你拉,你可以查下资料这种处理很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08-16):
我想知道跳动是多少

网友(2012-09-15):
这个工序很重要的

网友:
新手呀。

在这种小非标公司,再干十年你也搞不懂这根轴是如何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