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键槽,用插床和线切割哪个精度高?

楼主(2011-05-13):
         这里有一个零配件要加工键槽,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插床 , 还有一种是用线切割。
 请教各位大侠:通常情况下哪个加工的精度更高, 更稳定些 ?

网友(点评):
是加工内键槽吧...

网友:
线切割属于数控设备,理论上加工精度要高于一般的插床。不过线割的表面粗糙度较大,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用慢走丝加工。插床装夹对刀调试比较麻烦,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做专用夹具,加工精度好些,如果量不大建议用线割。

网友(点评):
插削的效率和精度都不高,故在批量生产中常用铣削或拉削代替插削。但插刀制造简单,生产准备时间短,故插削适于在单件或小批生产中加工内孔键槽或花键孔,也能加工方孔和多边形孔。对于不通孔或有碍台肩的内孔键槽,

网友(点评):
对于不通孔或有碍台肩的内孔键槽,插削几乎是唯一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现在插床可能已经比较难找了!据说刨床都已经停止生产了!

网友:
显然线切割高撒 电火花线切割机按切割速度可分为快走丝和慢走丝两种,由于快走丝线切割机所加工的工件表面粗糙度一般在Ra=1.25~2.5μm范围内,而慢走丝线切割机所加工的工件表面粗糙度通常可达到Ra=0.16μm,且慢走丝线切割机的圆度误差、直线误差和尺寸误差都较快走丝线切割机好很多,所以在加工高精度零件时,慢走丝线切割机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太牛了,快走丝能达到Ra1.25~2.5um,你还让研磨床活不。。。。

网友:
路过学习线切割,哈哈哈

网友:
还有种加工方法叫拉键.

网友:
  用普通车床也可以拉,不过很累人!

网友:
线切割足够精度 粗糙度差点没关系的 关键是你安装的时候 要配好键 使轴.孔和键都受力

网友:
不是大批量的话,基本考虑线割。如果不是滑动花键,那线割面的粗糙影响不大。

网友:
线切割属于数控设备,理论上加工精度要高于一般的插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内键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Ra =0.16 是太高了一点吧

网友:
怎么不考虑拉床?不是通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司设备 有限 厂里只有 插床   委外的话  只有线切割

网友:
这个要看人,看批量,少的话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
和前辈们学学学习了!
不错不错

网友:
线切割加工键槽 怎么加工啊?一般都是铣床或者插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穿线

网友:
能用线切割加工的槽如果量大的话还是做把拉刀,用拉床加工好。稳定、效率高、精度高,量大了便宜。
假设一把拉刀2000,加工5000件就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多谢仁兄

网友:
不用想,线切割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建议用线切割,如果是通孔的话。。。。。

网友:
这与你工序的安排和键槽的精度要求,一般传统的加工方是拉键槽或是插床插精度都可以,但是这两种加工都要在热处理之前(如果你要加工的零件需要热处理),再要精加工的话键槽的对称度会有所影响,,如果不需要热处理又有插刀,在插床上就行,对好刀,完全能满足精度的要求

网友:
线切割属于数控设备,及稳定又好 粗糙度可以调节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我这个是需要热处理的 现在是小批量生产  都是热处理后用线切割

网友:
批量大还是用拉床拉键槽效率高,精度也是可以保证的。前提是你的工件是通孔的。

网友:
pass way, study it !!

网友:
量大的话用拉床,量少用线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说加工键有多少方法,就聊你这提出的二种方法,老大你说还是人为因素多的准啊还是利用数据准啊,你把这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你要用那个了。。。。。。。。

网友:
没什么要求的话插床比较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加工前安装时 都是人装上去的 也都有人为因素了咯  所以不能单纯的有没有人为因素来判定

网友:
如果键槽对其他孔或面等有位置度要求,还是拉键槽较好

网友:
我这边一半通孔线切割无疑,盲孔上插床

网友(2011-06-12):
当然线割精度高了,不过效率比较低

网友H:
多快好省还是用拉床,不过插床的好处是定位准确,找正时,线切割很慢,而且准确度不高,从键槽的形位公差的要求上来说,还是插床的精度能高一些,另外,从加工的时间上看,基本一致,价格上,插床有优势。别看插床,拉床是老实设备,但是精度上一点不比线切割差。

网友:
学习来了 好久没有过来了

网友:
现在的线切割机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按键槽的使用方法来说,线割精度高,但效率慢

网友(2011-09-07):
引用 网友H:
多快好省还是用拉床,不过插床的好处是定位准确,找正时,线切割很慢,而且准确度不高,从键槽的形位公差的 ...

   插床有精度吗?这个先要搞清楚!看看这个图的键槽。注意后面那个孔是没有键槽的,注意公差和对称度。大家说说,用什么方法?

网友:
看你的工件要求选用不同的加工方法,一般我都会采用线切割

网友:
按照具体要求具体对待,综合考虑一下然后再选择吧

网友:
如果批量大,用拉床效率最高。

网友:
线切割属于数控设备,加工精度要高于很多至于
粗糙度,插床也好不到哪。价格可能比插床略高点

网友:
量多用拉床,量少用线切割

网友:
要精度的话就不要考虑插削,让刀的问题。拉削做第二位考虑,第一用线切割,粗糙度差就差点。谁还把键拆下来看你这个呀。

网友:
不是大批量的话,基本考虑线割

网友(2011-10-11):
线切割属于数控设备,理论上加工精度要高于一般的插

网友:
就尺寸精度来讲,当然是线割了,不过楼主要考虑用量和成本

网友:
下午刚刚看过插床对刀调试很麻烦。。。

网友:
零件的大小和形状,和加工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楼主说的不完整

网友:
拉床比较好线切割粗糙度太高不适合!

网友:
慢走丝精度高些,不过成本高

网友:
学习了,线切割、、、、

网友:
学习的好地方,我会常来光顾的。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量大的话最好选插床,量少就无所谓了。

网友:
首先要看是什么材料!然后根据量的大小和精度做决定!有些东西线割是做不了的

网友(2012-07-12):
学习了!最近正好在了解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