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G7.5加工模块中,关于雕刻文字,请教

楼主(2011-05-13):
在UG7.5加工模块中,创建字体时,用插入=》注释建立文字时,默认的文字放置总是在XY平面。如何将文字放置在任何平面或曲面?

请教,谢谢!

网友(2011-11-20):
系统默认只能在XY面,只要把坐标系调整到要放置的平面为XY面就行了

网友:
PS:新建一个坐标系

网友(2012-08-30):
在你所需要的平面上画一条线,使用选项-在曲线上,再选好矢量,字就在曲线上,再将字拉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