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件精密铸造,退火硬度要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1-05-13):
精密铸造
材料40Cr件
铸造后要车削加工,用在冲击栽荷
请问下退火到多少度才多少比较合适,才能达到材料的最佳性能?

网友:
你加工后不做热处理吗?
如果不做的话,加工就比较损刀,HRC40应该可以。
我们的经验通常为:退火 -加工-终热处理。
个人经验,呵呵 !

楼主:
加工后不做处理了
所以硬度不能太高
但是不知多少才能达到铸造件的最佳性能

网友:
40Cr标准退火工艺:825℃/845℃加热,炉中冷却,硬度HB≤207。
如果以后再也不热处理,那么用40Cr就有点浪费了。如要达到
综合性能(有硬度又耐冲击载荷),则在机械加工后进行淬火、回火,
HRC43±2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40Cr退火工艺:加热825℃~845℃,炉泠。40Cr为调质钢,机加工后要进行调质处理,才能保证良好的综合性能。

网友(2011-09-03):
一般洛氏30-32吧,我们做受力件,差不多能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