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气检漏的最佳方法或仪器

楼主(2011-05-14):
漏氩气的问题时有发生,搞得我挺郁闷的,上百块钱一瓶的氩气,没一阵子就跑光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检查漏氩气的最佳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查漏氩气?小弟拜谢了

网友:
惰性气体不好检测

你将罐子表面涂肥皂水,要是漏气比较大的话,会有气泡出现。
或者直接将瓶子放在水里,看有没有气泡产生

楼主:
涂肥皂水我是想过的,但好像也像大哥说的,只能是漏气比较大才检测出来。

放水里好像不太现实,亚气瓶差不多有我那么高呢

网友(点评):
游泳池,澡堂池子呵呵呵。买块塑料布,周边随便什么东西挡住,气瓶放进去,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