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机---请教

楼主(2011-05-14):
无意间看到如图片中的一个电机。请教一下它的书面名称叫什么?

网友:
这个好像是汽车雨刷器改装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装置,看着结构并不复杂,期待用过的人介绍一番。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就是个汽车雨刮器的电机及传动部分。

网友: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非标电刷,哈

网友(2011-11-02):
像 自动门电机

网友:
微型涡轮减速直流马达。

网友:
这个就是汽车玻璃升降器里面的电机晒。电机一头是蜗杆,带动一个涡轮。上图中装刷子的地方原本是一个饶钢丝绳的。

网友:
看着象汽车电动玻璃升降器电机,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