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11-05-14):
小弟是做机械设计的,电控部分认识比较肤浅。
请教各位大侠,PLC控制步进电机,还需要配什么硬件?步进电机一般控制是需要驱动器的,那驱动器是从什么控制器上得到脉冲信号?是运动控制卡吗?

网友:
要想控制步进电机哪你得选晶体管输出得,或者直接选有脉冲输出端得PLC.   控制顺序:  PLC输出脉冲,方向及使能信号=>步进驱动器接受上述信号来控制步进电机得正反转,速度,和位置.作为现代机械设计师,你必须要懂得机和电这两部分,要想更上一层,你还须要懂液压和气动系统,计算机VC,VB,语言,否则,连三流的设计师名额都没你份.迟早会让社会淘汰得.以上不须要你很精,但你必须要懂得.能看明白参数是否能满足机械要求.人到老学到老,玩到高工时,估计你也秃顶了.

网友:
PLC只是信号源得有驱动器才能使电动机运动。

网友: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遥控只步进电机,plc一般有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或者使用高速输出,比如晶体管输出,不能用继电器型的输出。

程序设计要用到pwm脉宽调制

网友A:
以西门子200为例,步进电机控制需要选用DC输出的也就是场效应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的也可以,但是需要加一个位置控制模块EM253。步进电机必须用驱动器。象DC输出的224XP的CPU,用Q0.0和Q0.1两个口做脉冲输出口,还需要一个方向时能控制口。共三个输出。驱动器的功率必须大于等于你的步进电机。

网友:
经来学习一下下 呵呵呵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是要有驱动器,一个是脉冲信号,一个是方向的控制。比如我只需要正转的时候,只将脉冲信号点得电即可,如需反转,要将脉冲信号点和方向点,两点同时得电。用三菱PLC控制的时候,脉冲信号只可以使用Y0或者是Y1。而且关键的一点,在选择型号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不能用继电器输出的!因为晶体管的反应时间比继电器式的快!防止将步进电机烧毁!

楼主(2013-03-14):
引用 网友A:
以西门子200为例,步进电机控制需要选用DC输出的也就是场效应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的也可以,但是需要加 ...

谢谢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