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安装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4):
怎么回事,cad缺东西吗

网友:
:):):):):):):):):):):):):):):):):):):):):):):):):):):):):):):):):):):):):)忽略一直点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啊,很多都是骗人的,怎么装都装不了。

网友:
不要联网!必须按破解办事.

网友:
重装系统,文件缺失,哈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有其他的方法不想重装系统。因为是原厂配的win7现在2010也装不上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人安装就成了,是不是和win7系统有关系啊。2010也安装不上

网友:
我的电脑系统就是WIN7,装上2010了呀,你重新下一个吧,在电驴资源里面找,基本上都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那么多了,是不是跟系统没清理干净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吧,我重装过几次系统了,也重装过几次2010了,都没有这个问题,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装了2004,几个2007,几个2010都有问题。就开始的2011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给系统做备份了吗,新电脑最好是先给系统做备份。你用优化大师清除一下垃圾文件,我觉得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也不是软件的事。软件够用就行,不需要太新的版本,要不然你周围的同事就麻烦
双击CAD2010压缩文件——自动解压——自动安装——安装完成
1、启动 AutoCAD2010 ,在“[Autodesk 产品] 产品激活”向导中,选择“激活产品”,单击“下一步”。
2、在“现在注册”的“激活”页面上,先在序列号或编组ID下的文本框中输入:653-12354321,
666-98989898 , 666-696969999,356-72378422,666-69696969,400-45454545等任意一个产品序列号,产品密钥一律为001B1
3、然后启动注册机,在注册机“申请码”下框中 粘贴(Ctrl+v)刚才记下的申请码,
先点击注册机\"Mem Patch\",再点击“Generate”按钮,这时将会在“激活码”下框中得出激活码。用(Ctrl+c)复制 激活码并返回auocad2010激活界面。
4、在auocad2010激活界面选择“粘贴激活码”,用(Ctrl+V)粘贴刚才记下的激活码。点击“下一步”,激活成功。
5、在“注册 - 激活确认”页面上,单击“ 完成”。
看看你是在哪里出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册机一打开就没了。解压后自动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系统还原了,结果还是一样。是不是win7家庭版与CAD不兼容

网友:
极有可能是文件缺失而已

网友:
重新下载吧!我用的是2007的,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再装一个就好了,一般都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我安装了后也少这个文件,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每次启动时要忽略过去!!!

网友:
可以点忽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