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一个电机,上面两根轴,带动转

楼主(2011-05-14):
两根轴之间要夹东西往前送,采用什么机构实现两根轴之间反转呢?齿轮除外
哪位高手指教下   谢谢

网友:
  就用平皮带吧,交叉传动,好像不过动力不能太大。
如果你不理解,就是先是正常的皮带传动,然后、然后。把其中的一根轴,转过180度(前后颠倒)。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不过我只在磁带录音机中见过,用的是园带。
LZ可以试一试。

网友:
null

摩擦轮。

网友:
不太清楚说明白点

网友:
正反丝可以实现哦,具体设计要看你的输送条件了

网友:
传动的方法还是有很多吧!楼主给出的条件不够啊!

网友:
如果不需要精密传送的话,为了节约成本,可以只用一个传动,另外一个传动。

网友:
问题应该说清楚嘛  不然坛里的高手怎么解答呀

网友(2011-07-10):
差动,楼主问题没有看太明白

网友:
为什么要把齿轮除外呢,四个齿轮组在一起就可以实现,而且两轴的间距还可调。

网友:
学而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