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式挖掘机行走系统是怎么传动的

楼主(2011-05-14):
很想知道这种挖掘机的传动方式,

网友:
看不清楚,你能来点大图吗?和汽车的差不多

网友(2011-06-26):
等我看下课本,呵呵呵。。。有机械的,有液压传动的。
至于图中的,看看有没有传动轴吧。。。。

网友:
主要有三种转向方式:转向轮式,如我们常见的汽车;车身式,可以在压路机等设备上看到;履带式,大型拖拉机及坦克。

网友:
从图来看  是靠齿轮传动的    哈哈 ~

网友(2021-08-05):
机械式的行走   发动机带动上变速箱--上传动轴----下传动箱----前后桥传动轴-----前后桥
液压式的行走    发动机带动泵-----行走马达---------下传动箱----前后桥传动轴----前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