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法兰端面上的齿如何加工?

楼主(2011-05-14):
近日接了一份图纸,要做一个法兰,在法兰端面上要加工交叉成70度的两股齿形,草图如下,不知有什么方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用不着高人,送到线切割的小店里就能做。
有本事,牛刨也能干。只不过效率太低了一点。
不要推荐什么成型铣,即使有批量,甚至批量足够大,成本也一定比用线切割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害怕伏枥大侠的指点,线切割的方法也想过,可能是我草图上没标,齿轮表面的粗糙度要求3.2以上,快走丝的粗糙度达不到,慢走丝太贵,效率也太低(这个有一定批量),所以就没有考虑了。

曾想过刨齿机刨,只是不知道合不合适,还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点评):
刨齿机用展成法加工锥齿轮,用在这里不合适。 不能用线切割,只好上加工中心了。

网友:
批量大的,是拉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成本合适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点评):
成本是一方面,更重要是效率。2年前在法士特见过这种类似的应用,鬼子的设备,很深的地坑,那时刚调完,没见干活的场面,估计是相当壮观,呼兹兹就欧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西是为一家客户做的配套件,如果拿下来的话大概的供货量是每天10-30件,有多个规格,尺寸略有不同,前面的图目前给我们的,如采用拉削则同样有批量小成本高的问题,而且我们厂里也没有拉削的设备,由于地处内地,配套加工业不如沿海发达,附近也很难找到有这类设备刀具的厂家。目前想到的法子是做把成形铣刀在卧铣上加工,但实在担心精度和粗糙度达不到,还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点评):
这批量太小了,拉,连刀具成本就受不了。

楼主:
伏枥大侠说在加工中心上加工,是否是指用专用的指状成形铣刀将齿槽铣削出来呢?

网友(2011-07-04):
普通铣床,加装一个数控,成本低,效率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不成改装机床了, 工程量也大了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