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D再打开已经被转换成PDF格式的图纸?

楼主(2011-05-14):
客户发给我的图纸已经转换成PDF格式了,可是我想把他还原成CAD格式的,不知哪位高手干过这事,望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改不过来的吧,转成PDF格式就是为了防止改动的呀

网友:
搬小板凳围观

网友:
我用过软件转过。要看原文件是怎么转成PDF格式的,如果是用CAD软件直接转PDF的,那么打开利用的可能性很大。有的是转成图片格式再转PDF格式,那么使用起来就比较费劲了。我有用过progeCAD软件。另外还有一款不记得名字了。你可以试试在网上搜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转的呢?

网友(2011-06-14):
软件很多啊,你可以使用corel-draw,将PDF文件打开并另存为DWG格式的,然后就可以用CAD打开并编辑了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LZh试试6楼说的办法吧,把结果跟我们分享下吧,我也不会

网友:
用软件啊
解压后就可以使用了,快谢谢我吧!

网友:
一般这种软件转过来的意义不大,文字圆弧,什么的都不能用了,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用,不然的话还是自己画比较好

网友:
果然可以。虽然线都断开了。但是已经很难得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有相应的转换软件。。。

网友(2011-08-03):
好像效果不佳的,轉過來的不如自己搞定保險的

网友:
光污染跟的河渎神的符合大钩水电费阿达化工地方

网友:
来找好东西啦 谢谢哈

网友(2011-11-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转的呢?

我昨天上午还看了该文件,然后就在PDF的电子版上格式改成cad格式,最后再打该文件,就说不存在该文件了,怎样才能改回去呢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yOTAzfDJhZTU0M2M3ZWRkNDdlZjllYzc3ZTc1ODMwOWM0NGIzfDE3NDU5ODY3NzI%3D&request=yes&_f=.jpg可以转换,但是转换后一般不能编辑了,线、圆弧等成为了类似打断了。。。。。

网友(2012-07-21):
可以用Adobe Illustrator CS5 转换   很好用

网友(2012-08-20):
可行吗??? 试验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