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油泵为什么装反了,就没有压力.

楼主(2011-05-14):
         不管是力士乐,还是萨澳的泵。。。。有些上面不是有补油泵,为什么补油泵里面的转子装反了就打不起压力...
      多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看来看去两面都好像是一样的,如是拆的时候没有记的是那面,装起就打不起压力...
    怎么样去区分了?请教一下高手,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泵是什么泵?如果是叶片泵,你吧泵芯调转180安装应该就是打不出压力吧,我想确定的方法就是看叶片上的端部的刃的方向吧

楼主:
我不是调转180安装,我是反一个面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