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剖切符号如何绘制

楼主(2011-05-14):
CAD2007中剖切符号如何绘制,下图A--A的蓝色的那几条线

网友:
我用的是基于cad的清华天河软件,有创建视图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没用那个,我是在网上下的CAD2007版的

网友:
用视图命令solview 好象是这个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没用过,一直都是手动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多段线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