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 Ra 粗糙度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1-05-14):
在用白光干涉三位形貌轮廓仪测量表面的参数时候,上面标注有Sa,请问这个是面粗糙度的含义吗?

在形成的图片上面拉一条线,此时可以得出我们平时所用的Ra值,请问每一条线的Ra值不同,面粗糙度如何确定?是依据图片上的Sa还是一条线的Ra?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

网友:
没听说过。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