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铜水箱的焊接,请教

楼主(2011-05-14):
氧气焊接汽车水箱的方法,(材料是铜的)焊丝怎样选择,用怎样的焊接方法,请各位老师指教
必须用焊枪吗,割枪能做到吗?

网友:
可以用小号割刀(不太好操作建议买一把焊枪)焊丝用HS220--HS222。硼酸盐做熔剂。焊接以后加热到樱桃红在用水急冷退火,以减小产生裂纹可能性。

网友:
楼上的真是高人也。。服U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次试试看,310的割嘴大吗
多谢指教

网友:
呵呵,那我就不太清楚,我们一般领大中小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310的割嘴试过了,温度有点高了。可能还是技术不够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条件允许下建议采用焊枪。割枪有使火焰集中。温度容易升高。切割迅速的作用。而焊枪火焰较散。加热面较大温度较割枪低的特点。

网友:
什么车还有铜水箱?早都是铝的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点我也知道,不过只是焊一点点,觉得在换焊枪麻烦。所以想请教个简单点的方法用割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兄弟,我是钳工。割还勉强,焊呵呵可能比你不如。

网友(2012-02-03):
铜质的汽车水箱都是用锡焊的,焊剂用氯化锌。汽修里,全国焊铜水箱的基本都是我们这块儿的,这个我很了解!

网友:
焊接以后加热到樱桃红在用水急冷退火,以减小产生裂纹可能性--这叫退火还是淬火

网友:
用气焊可以,用氩弧焊也可以的,我就焊过。

网友(2012-03-11):
哇!!那更厉害了!!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