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与孔的间隙选择多少,1mm怎么样?

楼主(2011-05-14):
一般说才用过渡配合,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钻床钻孔。16的销轴配17的孔应该可以吧?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三对,一对间隙1mm,一对0.5mm,一对0.1mm,然后装上感受一下哪种更适合,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
1MM,这个,拿卡尺看看就知道了,真是汗那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东西上面吧!不过1mm的间隙如果说动作力度比较大频率也比较快的话 间隙太大了磨损很快

网友:
就用间隙配合 不要太大

网友:
楼主说一般是采用的过渡配合 ,那你这1mm肯定是间隙大了,无定位要求或不重要的旋转部建议也控制在50丝以内,不过要看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用在马车上的话,1mm的间隙太好了,还可以再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次做设计,做一个气缸支架,应该和铰链差不多吧,如果标注公差了,恐怕还要上铣床,自己感觉没必要。具体是转动幅度不大,受力也就300N左右吧,谢谢你的回答了。

网友:
sunzheng5252 说得对,看用在什么样的工件上,如是模具上就太大了,看工件有没有表面处理,如喷塑,要考虑塑层,还有使用频率.我想正常 放个0.2~0.5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是差不多,个人感觉和铰链上的用途差不多,并且转动幅度还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好办,只要销子强度够用就行了,不用考虑间隙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譬如像钻头的规格查什么工具书?

网友(点评):
实用五金手册,这本书蛮不错的,其实钻头的规格如果在于20以下的话是以0。1进阶的

网友:
基本功不够,等你查到书,黄花菜都凉了

去五金店问卖钻头的,问他有没有你要求的规格,或者告诉他你要对付的工件很尺寸,让他给你推荐钻头

网友:
做气缸支架,1mm有点大了,还是小一点好,我觉得有20丝的间隙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突然发现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做起来也需要不少知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去查一下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上面就有刀具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了,帮我解决了以后要面对的问题。

网友:
二楼正解!俺也是这么干的。有时间现场确实不清楚改用什么样的配合比较合适,就大中小各选一种,试一试结果就有了。

网友:
我也觉得1MM 稍大了些

网友:
1mm够大的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0.5-1可以。如果过小,容易锈蚀。
个人见解,请各位批评

网友:
如果用钻头打孔,要考虑钻头的摆动,5MM的钻头打出来的孔可能就是5.2MM了

网友:
如果是定位销的话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