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使汽缸运作平稳该用什么阀?

楼主(2011-05-14):
请教大侠们:一般怎样能使汽缸运作更平稳?用什么阀可以实现?
另外:如图所示的轴与轴套间的类似活塞式往复运动,轴向与径向几乎不承受载荷,一般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包括速度、频率等)需要润滑和密封?谢谢。

网友:
要看移动距离,这样才好说用什么方法。

网友:
气缸与方向阀之间应该使用流量阀,通过调节流量来改变气缸运行速度。

网友:
单向节流阀

有这样设计气缸的么?

网友A:
要让气缸运动速度可调并且平稳,需要在进出口都用一个单向节流阀。
节流阀是个流量阀,用开口来调节气体流量。单向节流阀装在管道上,就是让气体流动只在一个方向上被节制。
装在气缸的进出口,要注意必须让气体进入气缸不受限制,只在出口节流。

网友:
加一个液压油缓冲器,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原理如下图

网友:
好像应该叫油压阻尼器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让气缸运动速度可调并且平稳,需要在进出口都用一个单向节流阀。
节流阀是个流量阀,用开口来调节气体流 ...

装在气缸的进出口,要注意必须让气体进入气缸不受限制,只在出口节流。
请专家解释一下,到底是进口还是出口

网友:
油压阻尼是要求低速平稳,一般速度用可调节流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在气缸的进出口,要注意必须让气体进入气缸不受限制,只在出口节流。
请专家解释一下,到底是进口还是 ...

一般的都是排气节流阀,但是要买好点的,太次的没有作用。

网友:
用调速接头就可以了,出口节流调速

网友:
单向节流阀,有进气节流和出气节流之分,一般用出气节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都是排气节流阀,但是要买好点的,太次的没有作用。

网友:
要想平稳 还可以在气缸质量上选好点 负载导轨润滑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想使气缸平稳最好是用气液装换!加一个油桶气推油,油推活塞! 这个方法很成熟的!用阀来控制应该是不得不到很好的改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头像就是老师傅了,请问同样的道理用在行走马达上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啊,我有个力源A6V80轴向柱塞马达做行走马达在下坡路的时候总是超速,不知道用什么阀能控制车速啊,

网友:
用平衡阀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