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CA6140大托板齿条更换,求教

楼主(2011-05-14):
想自己把齿条和相啮合的齿轮轴换新的,不知道怎么弄,请大侠指点,急,急急

网友:
1.齿轮轴更换很简单,拆下,装上。2.齿条的更换,单根很好换,,打上定位销,关键是第二根、第三根的接长接缝处的处理,要保证接缝处得齿距误差要尽可能小,否则,车削外圆时,溜板箱齿轮轴走到这里就会“抖”一下,直接反应在工件外圆表面上。做法是:基准面贴合好,螺丝预压紧(不完全紧固),轻轻敲击,调整接缝处的间隙,达到你想要的“理想程度”,然后压紧,打上定位销。可以了。

网友(点评):
做法是:基准面贴合好,螺丝预压紧(不完全紧固),最好:用换下的旧齿条,将新换的和未换的齿条齿相啮合(最好用小虎钳夹紧)再铰销子孔孔,砸锥销,紧螺丝。(这样才能保证齿条的两齿的检隙) 说的不准确望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下周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
真是不错的东西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