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B报警号020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14):
广州数控980tDB报警号020怎么解决.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8-06):
你可以按,取消加复位

网友:
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是:C刀补中不能执行T指令,请撤消C刀补。
你检查下你对刀程序那一块

网友:
那是你程序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