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画圆求线段中点

楼主(2011-05-14):
曾经在一个论坛里看到一个练习题,就是用AOTOCAD只用画圆的方法求出一未知长度线段的中点,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对捕捉有限制吗?

网友:
图示需要捕捉端点
1、一端画任意圆
2、另端画等径圆(选择圆心后直接回车)
3、用相切相切相切画圆

楼主:
有限制的,可以捕捉端点,交点

网友:
对直线两段点捕捉直线长度做半径在利用两圆的交点的捕捉线与圆的交点及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