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再建一个分栏!

楼主(2011-05-14):
我们从AUTOCAD中慢慢转向三维软件设计,但是液压主要还是autocad,但是我觉得像amesim这种软件也会更多被大家采用,因此我建议斑竹建一个amesim 软件的分栏!

还有我的三维软件是SOLIDEDGE,可不可以再建一个SE,呵呵!!!

上面是主要,下面的我无所谓了!

网友(点评):
可否请大侠把这2个软件介绍一下,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使用者多不多。谢谢!

网友:
建议也建一个PowerMILL加工编程的分栏,PowerMILL是用于机械加工行业切削编程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软件,主要用于设计加工刀路并形成加工程序,具有丰富的加工策略可供用户选择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540&page=1#pid1394946

我觉得这个软件是一个趋势!

SE是被西门子收购之后发展的比较快,他是一款上手很快的软件,最近版本自st之后可以进行同步设计,好像是独一无二的,我用的还是v20,这个软件用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建这个分栏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三维软件比较多,选择也就多了!

而AMEsim可以建立整个液压系统的数学模型,研究各个元件的协同性,对设计进行优化!但是它不能求出每个部位(比如管路)中各个点处得物理量值(速度,压力,温度等)。
这一点CFD软件fluent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对整个系统进行建模,fluent是做不到的!.接、  9
这是我借用别人回答我的话!

并且最重要的是机械cad里面有这个分栏,而且其他液压论坛里面也有这个软件的讨论,因此我强烈建议您开这个分栏。我们,请允许我用我们这个词,办这个网站就要做的最好,当然就要做到其他论坛有的我必须要有,并且比你做的更好。你没有的我也要有!

建议而已,您可以一笑而过!

并且我是最近才开始学习液压的,以前是做机械设计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很有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