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热处理

楼主(2011-05-14):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0.5mm的不锈钢板(304),能否进行热处理,硬度达到HV400-500?

网友:
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奥氏体在加热的过程中几乎没什么变化
所以不能通过淬火来提高硬度。可以通过冷作硬化来提高硬度
但是好像达不到HV400-500

网友:
氮化处理,可以很轻松达到的!!!!!!!!!!!

网友(2011-07-14):
这么薄的板
热处理是不是很容易变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