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 6.5HP机器放段时间就出现拉不燃

楼主(2011-05-14):
168 6.5HP机器放段时间就出现拉不燃现象是什么原因?    还有机器动静过大   高速时转速不稳定   化油器换过好多批啦  华益的  瑞星的还是这个样子  求教各位专家这个到底什么原因  ?

网友:
这个,阿拉要到现场拉了,才知道具体情况,有时是火的问题,放段时间接触不好了,火弱了,还有你火花塞质量不好,不连续用就不爱启动,再就是你化油器一直就没有调整好,不稳定,从你说的状况也反映这个问题,

楼主:
化油器要怎么调整 -- 我新手上路一直不会  只知道把化油器装上去 在装空滤器- -

网友(点评):
调整风门,怠速针,加速泵,一大堆东西呢!这个要学徒,在这里说不全,都调整好了,机器才稳定,原来你从来没动过这个,要玩一下了,不然,你说的毛病去不掉的,

楼主:
原来这么复杂啊 - -   我都折腾啦一个多月啦就是不见好- - 谁能详细指导下啊  我QQ308206144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磁电机线圈受潮,拆下线圈烤一下再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调速臂调速弹簧位置不正确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2011-07-10):
看看空滤是不是太脏了?清洗一下空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