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D偏移

楼主(2011-05-14):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在偏移一条直线时,我明明输入的偏移量是20MM,为什么偏移出来时去不是20MM,要么就比20大,要么就比20小,不过一般都是比20多,请问是不是我在我的工作空间里的有关参数没设定好还是????多谢了``
```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删掉,重装CAD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我好不容易安装好,却因为这样就要删掉```不值呀```

网友:
不是,你将坐标系调整到世界坐标系
输入 UCS ,再输入 W

网友:
一定是什么地方设定有问题,比如网格捕捉,你错开了某功能,捕捉的位置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我在试试吧,要是真不成那也就只有删了在装了`````

楼主:
呵呵 ``找到原因了,必须先输入要偏移的量,在选择在偏移的线。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个人感觉应该会与图纸比例及单设定有些关系吧,很久都不用CAD了有些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竟然是这样的错误,真是让人无语

网友:
下面正交没有点

网友:
重启CAD看看,我之前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重启后就没有了

网友:
无语了,无语了……

网友:
楼主有服了你了。

网友:
楼主,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搞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偏移先用快捷键o,输入偏移距离,选择对象,点偏移方向。。。

网友:
不会啊,跟着提示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会吧,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7-13):
你这个问题太经典了..........

网友:
O(∩_∩)O哈哈~  很伤脑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太搞笑了吧,当然是先输入偏移量,在选择便宜线条了,不然你鼠标两次点击的位置就是你要偏移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才学习 CAD?

是的,刚刚才开始自学,不是很懂,不过现在机械行业好像用CAD的比较少,不知道学了有没有用处,我现在用的是Solidowrks ,只是有上点很疑惑,为什么招聘的第一条件就是会不会CAD,好郁闷,想找一个绘图的工作来锻炼锻炼一下自己,可是就是找不到这么一个平台,一面试就问是否会CAD,哎````不学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刚刚才开始自学,不是很懂,不过现在机械行业好像用CAD的比较少,不知道学了有没有用处,我现在用的 ...

你连SD都会了 CAD很容易学 几天 就学个差不多了 应该  现在用CAD还是满普遍的吧  我周围 都是CAD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毛病,建议重装CAD

网友(2011-10-27):
不是正交移动的吧,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