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空载运行2.5MPA正常吗?

楼主(2011-05-14):
开机就有2.5MPA。测电机电流15A
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图片没截屏好,不过还算清楚,不重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恒压柱塞泵系列吧。
楼主把泵的型号、厂家贴上来。

楼主:
vickers的PVQ柱塞泵.控制阀不是很清楚,上面印有932948字样,没查出什么类型控制。
我猜想的恒压带负载感应。

楼主:
查到了,是我猜想的一样,压力补偿+负载感应。

楼主(2011-07-07):
有个疑问。空载启动,且负载引回控制负载敏感阀的控制回路不通时,压力补偿阀起作用,这时压力应为压力补偿阀设定的压力,即系统压力。而实际空载时压力为2.5MPA,不知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空载启动,且负载引回控制负载敏感阀的控制回路不通时,压力补偿阀起作用,这时压力应为压力补偿 ...

对负载敏感控制 的泵还是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