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相对不规则曲线的磨削轨迹方程,请教

楼主(2011-05-14):
CBN砂轮圆弧形刀头相对于不规则曲线的磨削轨迹方程(圆弧的半径小于该曲线最小曲率半径) ,该曲线分三段  ,每段有各自方程组 。

  求CBN砂轮运动轨迹方程。  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本人很期待能得到诸位的帮忙  真心期待~! 此问题已困扰咱多日!!!!

网友:
楼主为什么问这个?
做这设备还别的?
光看这几个图,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在cad中做出刀齿的曲线,然后以砂轮半径做等距线不就是砂轮的运动轨迹吗?
工件的转动和砂轮的往复运动应该是联动的吧。不知道工件是不是匀速转动,应该是间歇转动吧

楼主:
回3楼  了解这个轨迹方程的目的是想编写这段程序到数控系统里去  使砂轮的往复运动配合锯片的旋转运动在程序控制下磨出标准的锯片齿  另附 我想我问的只是轨迹方程  用这几个 图应该能把我想问的表述清楚了

楼主:
回4楼  锯片齿参数按某些规律变化  包括其前角 后角 齿距 齿深都是变化的
所以按您意思用成型刀一类的想法应该是不成立的
另说明 砂轮的往复运动和锯片的旋转运动的驱动源都是由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

CBN砂轮圆弧形刀头相对于不规则曲线的磨削轨迹方程(圆弧的半径小于该曲线最小曲率半径) ,该曲线分三段  ,每段有各自方程组 。
求CBN砂轮运动轨迹方程。
了解这个轨迹方程的目的是想编写这段程序到数控系统里去  使砂轮的往复运动配合锯片的旋转运动在程序控制下磨出标准的锯片齿
锯片齿参数按某些规律变化  包括其前角 后角 齿距 齿深都是变化的
所以用成型刀一类的想法应该是不成立的
另说明 砂轮的往复运动和锯片的旋转运动的驱动源都是由伺服电机控制
本人很期待能得到诸位的帮忙  真心期待~! 此问题已困扰咱多日!!!!

网友:
有点意思啊,什么系统的?这个必须用宏程序来解决!!!!!!

网友:
给我点时间,我可以试试看!!!呵呵,只是不了解你的系统和机床性能,很不好搞!!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关注  至于系统  任意都可   新机器
解决上面那关键问题后再着手解决别的问题 ......
如若真能完美解决  本人可付酬劳~!
13695788199  朱先生

网友:
有银子就能干,不是什么难事,说不难是数学解析上不难,可以开发个参数画面,直接填入参数后就自动生成加工数据。
但干出来的精度,效率,稳定性,很很多方面有关系,一个方面解决不了就歇菜了。
比如,CBN砂轮准备如何修整,如何保证修完后半圆弧的一致性,假如不一致,有多大的误差,如何补偿。
俺做过2个旋转轴加一个直线轴的3联动插补,也是刀具,能达到A级精度,只是机械部分是德国人的,控制是俺做的。
你说说目前控制系统的配置,因为有些控制系统不开放二次开发。

网友:
另外,目前世面上有普通的,凸轮控制的这种研磨机,如何竞争,说到底,价格上如何让客户接受。
CNC控制的专机,是一机配多片砂轮,来适应不同的齿型,这个成本就比较高,柔性不高,但控制上就简单些,台湾有做这个的。
是如何打算的?就是设计目的,加工方式,成本控制,可以细说说。

楼主:
楼上的朋友看来比较在行啊~!
呵呵...您说得很对  目前台湾和德国有做这样的CNC全自动磨齿机器
但在国内售价都比较高
至于传统那种用凸轮的(也就是锯片样板) 确实做的人很多  卖的也很便宜  也才一万左右
至于该机的市场定位我想那不属于技术探讨的范畴了
本人主要从事专机设计开发工作
目前对于此机器比较感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自觉得机械部分的设计不是问题
经过三个来月的时间摸索 解决了其齿形变化的函数关系式
现只留这个问题搁在此  因本人对于数字控制不是很擅长 故觉得此问题比较棘手
至于控制系统的配备自认为在目前市场行情下可以考虑做得完善些.........

网友(点评):
呵呵,俺也说不上在行,但这个还能玩玩。 这和数字控制没有半点关系,纯数学问题,只有最终的实现方式才和具体的CNC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能解决齿型的函数解析,那运动轨迹的函数解析就不应该在话下了。楼主再加把劲。
为什么问成本,定价问题?
这涉及到设计成本,比如,你就打算用个华中的系统来解决,定价在10万块,那就不可能在设计上舍得花钱。就这么简单。

楼主:
楼上的哥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具体切磋下,,,,,,
我QQ422264861
1369578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