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G4.0完后出现的情况

楼主(2011-05-15):
安装UG4.0完后出现这样的提示,每一步都是按步骤来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UG不要安装在有中文字符的文件夹里,你试一下~~

网友:
我是菜鸟,如果说错了,不要见怪~

网友:
UG现不支持中文路径,你把那些中文的全部改掉就好

楼主:
听楼上的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了,以前有说过这个事,谢谢,我先去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