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如何加工

楼主(2011-05-15):
这个产品如何加工,用什么设备

网友:
这个产品 出口的,我见过 之前做的是不锈钢!

网友A:
此产品要看它的材质和技术要求,还要看批量,再好定加工工艺和设备

网友:
好像是钻木材用的那种吧,螺旋槽是不是磨制出的呢?

网友:
弱弱地问个问题,老外怎么懂得设计出这么复杂螺旋面的钻头呢?他们设计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鸡巴老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产品要看它的材质和技术要求,还要看批量,再好定加工工艺和设备

楼上高见

网友:
这个工件可在铣床上加工,我加工和这个差不多的工件。螺距、外径比你这个要大。图上没看见圆弧是多少?

网友:
磨的,应该是这样 一个刀具

网友:
可在铣床上加工..............00

网友:
类似医用接骨针,,对这个零件的加工:
1, 选择双主轴的走心车床,
2, 配置旋风铣,
基本可以一次性完成, 保证0.05的同轴度....

这种机床+旋风铣=很贵的,,,,如果批量不大,不建议选择...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关注中

网友:
同问5楼,
设计的东西很怪

网友:
不知道搓丝后再磨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铣床就可以了。。。。。。。。。。。。。

网友:
特别期待,等待大侠们的解说。。。。。。。。。

网友(2011-07-18):
引用 网友A:
此产品要看它的材质和技术要求,还要看批量,再好定加工工艺和设备
    此人的说法我赞成!

网友:
          望高人解答

网友:
铣床怎么加工啊,请不吝指教哈。。。。

网友:
学习中水平有限暂时无法提供好的方案,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