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cad标准图库挂调到cad中去?

楼主(2011-05-15):
大家好,请问怎么将cad标准图库挂调到cad中去阿?

网友(2015-01-31):
你的cad标准图库都有什么东西,轴承,螺栓,气动元件;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不过还是觉得不要这么做   会导致软件启动慢  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