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氟油封,请教

楼主(2011-05-15):
现在有一个2轴人字齿轮箱。由于其为滑动轴承又没有密封。所以润滑油位只能够在下轴线附近。所以上部滑动轴承几乎无润滑。造成1齿轮温度过高。2滑动轴承磨损快。现在打算改成用油封的。由于其工作温度在100多度。不知道哪种效果好。硅氟油封如何?

网友:
在一般用的标准橡胶材料中,硅橡胶和氟橡胶的耐热性最好,网上有个数据是在150°C以下对性能基本没影响,在一些标准件的样本中硅氟橡胶的最高耐热值也在200°C

网友(点评):
派克的样本中,氟硅橡胶是-73~177,硅橡胶是-51~204,氟橡胶是-26~20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们的老化时间以及对油夜有没有要求?

网友:
这有一个NOK密封件的图表,显示了几种橡胶材料对不同润滑油的耐油性指标,总的来看,好像硅橡胶的耐油性和耐水性比较差。

至于老化时间,如果橡胶跟润滑剂相容的话,在100°C左右应该能达到正常的老化寿命,具体就不清楚了,应该起码在1000小时以上,这有一个派克的图表

网友:
说得是,从事机械行业,累的慌

网友:
轴上绑个轮子,把油搅起来。
上面轴承开个接油的窝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加接油盘是不行的。现在主要用在人字齿轮箱。不用油封如何保证油能够浸泡到上面的铜瓦,而又不会漏到齿轮箱外面?

网友:
用氟胶油封和四氟油封即可,工作温度可达15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