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轴承,在SW里如何利用TOOLBOX设计?

楼主(2011-05-15):
如图 ,具体在TOOLBOX里选哪个哦,感激不尽。

网友:
推力球轴承
骨架---画圆拉伸
滚珠---画圆拉伸---圆角

楼主:
试试看,用插件生成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带保持架

网友:
这个当然是轴向受力的推力球轴承

楼主:
保持架自己另外画的,标准件可以选取出来推力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