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用同样的配置,为什么各个机床厂家的产品有很大差距?

楼主(2011-05-15):
查看国内的,还是台湾的,各个工具机厂家的配置,大家都差不多,为什么到整机在客户那边用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大家讨论下这个现象。

网友:
一样的叫法还有不同品质的呢,何况还有些是冒牌货

网友:
差在管理,在意识,自己就认为自己的东西应该比别人差

网友:
最根本的是人的素质,

网友:
不是什么技术的差异, 确实是人的素质,是企业的文化,的管理!!!

网友:
这个很能正常虽然都能达到数据上的要求看起来各种品牌的参数都一样,但不同的厂家生产工艺设备所用部件差异,直接影响机床的整体性能,要不然不同品牌间存在不同差价呢!!一分价钱一份货,买之前就应该做好准备是买台放心着用的机床还是将就凑合着用。

网友:
材质不同,质量不一,寿命不同

网友:
同个轴承有的几百¥有的才几十¥!
同意8楼说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一是差距在制造过程中质量管控能力,另外就是向机床这种相对复杂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制造,是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沉淀的.不是你有钱建个厂,堆砌一堆名牌部件就能制造稳定可靠的机床的.

网友(点评):
在机械零配件上,是一分钱一分货,材料不同,加工设备,加工工艺不同,精度,形位公差,粗糙度,品质管控都会影响价格,名牌自有名牌的好处,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2011-06-20):
一个部件差一点 所有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差了很多了

网友:
同样的零件,不是中国装的手表走时精度比不上瑞士的吗,本身装配就是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份货,品牌的价值才能体现

网友:
我是销售机床的:里面有好多说法,在此给大家说下。
德国品牌机床,但说进口的,那是质量和精度,稳定性故障率没有话说,但是价格过高。所以没有附加值高的产品,而且大批量,不要考虑。
日系机床,个人理解还不错,就是说什么国外打散重要部件进口国内组装的便宜,那是狗屁,糊弄人。一般是能用国产的就国产的,比如说轴承是国外的和丝杆,床身,主轴,刀塔等重要部件都是他妈国产,或则台湾产。你们想想,一根主轴一般像通孔20的,进口的加税最少得9万左右,进口床身1.5吨(行情是8万一吨)费用。机床售价20万左右,他贴着本卖给你!所以说lz说的,配置一样,那只是他们说的,实打实的还是要~~~~~~~~
韩国机,进口的价格不贵,性能,精度,稳定性也不错。国内组装就不好说了。
台湾机,典型的国产货,拿国内的床身,打着进口的牌子,卖进口价。实话说就不要看配置了,真正较真的工程师,一查,全是冒牌货。
印度机,那是垃圾。连个机床执行检测标准都没有,直接在机床上标 重复定位精度0.001.看着都恶心,德国因代克斯的车床也只能做到DIN 0.001
国产机,正在壮大,希望国产品质能加快沉淀积累经验,为中国制造业造福!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说错勿怪!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同意!讲得不错!!